[STM8]
STM8晶振

楼主(2013-12-16):
如何检测stm8 的LSE晶振有没有起振。如果没有接晶振我如何才能知道呢?

网友A:
系统时钟好像有一个状态位指示时钟是否稳定了,用这个试试。

网友B:
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C:
设置CCO为LSE输出,即可通过CCO管脚进行测量

网友D:
看了下STM8的特性应该和STM32一样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