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求大虾指教传导超标如何解决?

楼主(2013-12-16):
请求大虾指教:
             20W开关电源150KHZ和180KHZ传导超标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原理图呢

网友A:
没用共模?
就2 电感?

网友B:
1.共模电感
2。滤波器
3。加屏蔽。

网友C:
LZ太神秘,自己调整过哪里,调整后测试结果?
什么拓扑?图纸,好多东西都这么保密。。。很多人也只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