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FPGA程序组合逻辑门占用资源过多,怎么降低呀,急!!!!!

楼主(2013-12-16):
程序经过综合仿真后,看到:combinational cells :108%100,,严重超出可使用资源啊,主要表现在:buff和cm8用得比较多,程序中运用了broa_time_reg(63 downto 0)和sys_time_reg(63 downto 0),并且broa_time_reg何sys_time_reg作了大小比较,减法等,请教各位高手,怎么修改程序才能减少buff何cm8的使用数量呢?????????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大于""小于"这样的判断语句,这样会明显增加使用的逻辑单元数量。
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减少reg寄存器的长度
尽量使用Case语句,而不是if-else语句

楼主:
reg的长度不能减少呀,不使用大于、小于那用什么代替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大于""小于"这样的判断语句,这样会明显增加使用的逻辑单元数量。
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减少reg寄 ...

reg的长度不能减少呀,不使用大于、小于那用什么代替好呢,谢谢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g的长度不能减少呀,不使用大于、小于那用什么代替好呢,谢谢噢

这个得看你具体的程序要求了···

网友B:
不要用软件的思想去写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