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保存问题

楼主(2013-12-16):
上面的PCB保存成低版本的再打开就变成下面了,怎么才能让低版本也能看的和高版本一样呢。

我现在的软件是是ad09,我想让低版本的DXP,甚至99se打开之后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00分配个GND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分配个GND网络

这个圆圈丝印的内部的东西我是给做成一个元件了,然后直接放到板子上的。这个元件是没法直接添加网络的。

网友B:
一般都是新版软件兼容旧版软件,反过来则不行了。除非旧版还有人去做补丁,更新。

网友C:
需要安装补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圆圈丝印的内部的东西我是给做成一个元件了,然后直接放到板子上的。这个元件是没法直接添加网络的。 ...

元件也可以添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也可以添加网络。

元件是不可以添加网络的,只有引脚焊盘之类的才可以添加网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元件是不可以添加网络的,只有引脚焊盘之类的才可以添加网络的。

请举出一个没有焊盘的元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举出一个没有焊盘的元件出来。

我的元件是我自己画的,就是个定位孔,过孔。呵呵。

网友E:
软件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