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计算外部中断到达时刻

楼主(2013-12-16):
我想用定时器来计算外部脉冲上升沿到达的时刻,TIM_Period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是向下递减模式的,但是我不知道某一时刻那个递减值是多少?有观测这个值的寄存器吗?ARM9里面有计数观测寄存器(TCNTO0)来观测,我在stm32中没找到,请各位帮忙。。

网友A:
貌似   这个问题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这个问题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个

好吧,谢谢,我是用定时器来记录脉冲到达时刻的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模式来获取脉冲上升沿,产生中断事件。
你可以用系统滴答器来计算到达中断的时间;也可以通过中断时CNT寄存器的值来判断。:(

网友C:
TMRx_CNT 就是这个计时的寄存器.
你可以尽量考虑用 32 定时器来减少计数溢出的影响. 可以考虑用 DMA 来实现比边沿中断更高的精度.

网友D:
通过  边沿触发    之后采样   应该会可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模式来获取脉冲上升沿,产生中断事件。
你可以用系统滴答器来计算到达中断的时间;也 ...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Rx_CNT 就是这个计时的寄存器.
你可以尽量考虑用 32 定时器来减少计数溢出的影响. 可以考虑用 DMA 来实现 ...

好像似懂非懂,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