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用 对STM32F207 bit_band 实现位寻址发现有问题

楼主(2013-12-16):
用寄存器直接设置口线肯定是可以的了,改用位寻址发现不行
#define        PLOCK_LED1   ((vu8 *)((GPIOA_BASE+12-0x40000000)*32+0x42000000+12))

程序中
* PLOCK_LED1 = 0 ; //无效

仔细检查过地址应该没有错
采用如下方法也不行
unsigned char *pt ;

pt = PLOCK_LED1   ;
*pt = 0 ; //跟踪调试器地址已经赋值过去了,肯定是访问到了该内存区域了,但口线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A:
好像是定义出错了吧     楼主

楼主:
楼上正解,是地址搞错了,10X的和20X的偏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