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但是PIC PWM模块的故障模式和限流模式

楼主(2013-12-16):
请教个问题,dsPIC 中的PWM模块的故障模式和限流模式有什么区别,看了两遍手册没看明白。

感觉两者的功能一样,都是管脚达到高电平了,PWM数据会被改写,都可以有中断等,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故障模式和限流模式。

我用的是dsPIC33FJ16GS504

网友A:
没用过你说的芯片,但根据MC系列可以推断,限流模式是PWM只关闭一个脉冲,在高电平消失之后下一个脉冲自动重启,故障模式是完全关闭PWM,直到你清除错误标志。这两个用途是不一样的。
限流模式你可以用他做一个硬件的限流或限压的电源而不用软件去管理,故障模式是当电流超过某个极限值时自动关闭PWM,避免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