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楼主(2013-12-16):
利用IC自带的i2c模块与其他的i2c器件进行通信时,发送完一个数据之后,状态寄存器老总是显示总线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B:
1. 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上拉电阻哪里;
2. 检查两块芯片的电压是否匹配;
3. 看看是不是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