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电阻

楼主(2013-12-16):
如图,IO端口为真OD,VCC为6.5v电源,otehr为其他路径电源(6.5v)。当OD输出时,三级管截止,当输出低电平时,管子导通。问题:基极电阻是否可以省掉?

请各位大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PNP基极无需电阻!

网友B:
PNP基极必需电阻!

网友C:
PNP的发射极电位比基极高那么多的时候,把它看做导通的二极管,所以,电源经过180欧姆的电阻经过二极管再经过导通了的OD门,通态电流较大。有烧IO口的可能。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的话,除了基极接入一个限流电阻外,我觉得R8应该改放在集电极上。在发射极接电阻或负载会引起负反馈。

网友B:
otehr的存在是否合理咱不管它,IO口能否烧也不管它,可总不能让IO口去短路LED吧,外国砖家大湿一坨;P
PNP基极无需电阻!

不知道这个电路想干吗,应该不是大师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P的发射极电位比基极高那么多的时候,把它看做导通的二极管,所以,电源经过180欧姆的电阻经过二极管再经 ...

假设所用三极管的β为110,那么基极电阻如何计算?
是不是:{(6.5-0.7)/(180+Rb)}*β=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NP的发射极电位比基极高那么多的时候,把它看做导通的二极管,所以,电源经过180欧姆的电阻经过二极管再经 ...

大shi只是不懂而已:P

网友D:
不可省去。
如果没有基极电阻,IO输出0的时候,LED被钳位关闭,C和E两边的电流都会流向IO口,有可能过载,同时可能产生你不想要的逻辑。

网友E:
基极电阻:加电阻是你的本份,不加电阻还能正常工作,不烧不错是你的福气。

网友F:
基极电阻:加电阻是你的本份,不加电阻还能正常工作,不烧不错是你的福气

同意这个观点,要养成习惯

支持

网友G:
必须要加,防止烧IO,支持11#。

网友B:
基极接入一个限流电阻
该不是大师弄的吧?
要串基极电阻
不可省去。
加电阻是你的本份

e大湿,你看大家都在等你回个话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e大湿,你看大家都在等你回个话儿

好吧,虽然被各位大侠嘲笑,但也还是感谢

不是你

网友A:
向楼上诸位,青椒一个问题,何为 关公面前 耍大刀?

福尔摩斯面前装神探?

你们也说说吧!

谢谢!

网友D:
关公是谁?福尔摩斯是谁?我是文盲不认识。

网友H:
说那么多 都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

网友A:
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教师,应该来这个论坛,进行指导,这是一个对自己的专业,有热情有兴趣又爱好的体现!

但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们的专业技术必定欠缺!

不要说什么工作忙!

再忙也要有吃喝**赌的时间!

看到年轻人如此概念不清,他们这些教师没有责任吗?

只有一个原因,要么忙着敛财了,要末根本不懂!

网友I: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大师”都有。
由于不是全部的电路,不好深入分析。
如果基极不串电阻,当基极是低电平,集电极电压被拉低了。
另外:大部分MCU,说是OD输出,其实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到电源端的,这样的MCU,三极管会一直导通的。
千万不要全信“大师”的话,大师没有做过多少产品的。所谓的大师,可能还真的懂一些理论而已。

钳位二极管要配合电阻使用,不然会烧掉。对吧

网友I: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大师”都有,建议“大师”改名“骂街泼妇”更让人信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可省去。
如果没有基极电阻,IO输出0的时候,LED被钳位关闭,C和E两边的电流都会流向IO口,有可能过载, ...

PNP管电流E--->B、C,怎么会C到B??第一次听说。

试试看,PNP的意思?

网友I:
LS,非常规条件下,PNP三极管相当于2个二极管。

NPN也一样

网友I:
期待“大师”进一步教导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I:
“大师”和“骂街泼妇”二者不可兼得!
自称“大师”的,慎重!

黎明和黑暗只是一刹那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大师”都有。
由于不是全部的电路,不好深入分析。
如果基极不串电阻,当基极是低电平 ...

我觉得,就这个图来说,串不串差别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S,非常规条件下,PNP三极管相当于2个二极管。

没想过,举个例子呢。这个难道就是非常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就这个图来说,串不串差别不大。

你可以找一个类似的成熟的不串电阻的电路来共赏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想过,举个例子呢。这个难道就是非常规?

这个电路很简单,建议你搭一个电路验证一下,很快的。
验证好了,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一个类似的成熟的不串电阻的电路来共赏一下

如果电流流向来分析,只能流向基极。
我是不会这么搞的,嘻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很简单,建议你搭一个电路验证一下,很快的。
验证好了,把结果告诉大家。 ...

哈哈,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如果电流流向来分析,只能流向基极。
我是不会这么搞的,嘻嘻。

看来除了大shi之外,国人没人会不串电阻

网友K:
这个电路是电源切换电路,由于两个LED的电压大概是2V左右,那么可以算出Vce的压降大概是1.8V(led电流算成10mA),那么基集电压大概是2V左右。也就是最低电压要低于2V才可能导通。加电阻无非就是限流,但是加的时候要当心,如果选的不好,可能造成常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虽然被各位大侠嘲笑,但也还是感谢

我知道不是说我,只是别为了我这个问题伤了大家的和气。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大shi不算在“大家”之列,异类是来忽悠你跟大家的

网友L:
基极电阻不能省,这样才能保证三极管的正常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是电源切换电路,由于两个LED的电压大概是2V左右,那么可以算出Vce的压降大概是1.8V(led电流算成1 ...

你这个解释不对,如果把OTHERS电路去掉,基极电压只要低于6.5V-0.7V左右,PNP三极管就开始导通。另外,单个LED的压降也不是1V,没有这么低压降的普通LED,一般是1.8V左右,看颜色了。

网友A:
Oh,Sorry!

已经公布过了!

网友M:
自称“大师”的人都是**!

网友I:
根本不懂实际电路的“大师”,LZ的意图是GPIO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LED发光。
如果基极不串电阻,基极电压很低,LED上根本没有电压,如何发光?
满脑子的饱和截止放大的,连三极管最基本的实际应用都不懂的家伙,还自称“大师”,到处骂人乱指点,建议改名“骂街泼妇”。

网友B:
咱正要跟大家包括楼主说:不要听信大S的任何一句话!就本题而言,请深入理解11,12两楼发言,受益无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行了吧,你这个失足的傻瘸!

通过你今天的这些个费话,你就是个学术无赖!

建议“大师”回家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大师”的所谓理论。
当然,建议先在梁上挂一条白布。
不过,估计这个建议不起作用,只有脸皮薄的才会悬梁,“大师”根本不会。

想起大学时,大师在上面打坐,下面一帮信徒手舞足蹈,估计大师最后连自己都相信自己有神功了。

网友I:
每当发现有些人气急败坏地骂街,真有趣!
不知道是否会自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建议“大师”回家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大师”的所谓理论。
当然,建议先在梁上挂一条白布。
不过,估计这 ...

你还用不着讽刺玩漆工的!

你们学校和那么漆工大师,没有区别,如果漆工在行骗,你们学校也在行骗!

看看,你们叫出来的学生,就你这样的,不懂装懂,实为gouP不懂!

就知道在学校骗玩了,就到社会来骗了!

好在西方人的科学技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所以,你们就要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糊弄他人!

这是你们的做法把?

网友N:
各位都是有一定才能的人,还是互相学习的好,不要再骂了。。。

大shi应经张不开嘴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基极最好有个电阻下拉,虽然不是必须!

必须要有哦 不信你搭个电路。。我一开始也这样以为的,看来我还不到位啊。。

网友Q:
先不说加不加电阻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三极管不能那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不说加不加电阻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三极管不能那么用吧!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先不说加不加电阻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三极管不能那么用吧!

咱与你不同,看完题意从左看:I/O口,连线,b极,行了加电阻吧,先不管后面电路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1、个人感觉R8串到集电极比较好当前用法也可以只不过基极电流不好控制。
2、基极限流电阻还是要加的不加的话会把发射极电压嵌位到0.7V。影响后级电路工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咱与你不同,看完题意从左看:I/O口,连线,b极,行了加电阻吧,先不管后面电路了 ...

你说的对啊
基极电阻是必须的
后边不知楼主是何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PNP管电流E--->B、C,怎么会C到B??第一次听说。

B被拉到了电位0,你说C的电流能不能流向B?

网友D:
其实深饱和情况下,三个电极相当于是互连的,谁的电位最低电流向哪里去。

网友C:
想不到一个三极管也引发了一场血案~刚好我不在现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B被拉到了电位0,你说C的电流能不能流向B?

基极低时,发光管处于关闭状态。
并非因为C的电位高电流才会由C---》B。而是因为other的存在,导致三极管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也就是两个三极管,C也是0.7。C流向B的电流是(other-0.7)/R。
假如没有other,基极低时,这时候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C的电位一样是0.7,但是却不可能有电流流向B。
而是发射级电流基本上会全部流向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