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系列产品使用中常见问题10

楼主(2013-12-16):
19、i.MX6DLIPU
Q: imx6dl只有1IPU,但还是有两个disp,如何使用呢,一路接lcd,一路接HDMI,测试单路都是显示OK的,但如果两路要同时显示,那怎么实现?当设置为如下时候,只有一路显示,即:
video=mxcfb0:dev=lcd,VGA,if=RGB565video=mxcfb1: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但是它只能显示lcd,不能显示,hdmi,如果改为video=mxcfb1:dev=lcd,VGA,if=RGB565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则显示hdmi,不能显示lcd,问如何同时显示或者切换lcdhdmi?
A:同时显示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i.MX6DL只有一个IPU,总的显示为1080P,因此,如果使用2路显示的话,总的显示不要超过1080P。比如,2路都显示1024x768可以。所以原来设置显示大小两个大小总的超过了它可以显示的大小,所以只显示一个。设置如下:
video=mxcfb0:dev=lcd,VGA,if=RGB565 video=mxcfb1:dev=hdmi, 1080x768M@60,if=RGB24

20、HDMI Error on I.MX6Q SDB
Q运行android4mx6q sdb上.
BSP为 : imx-android-r13.4-ga, patch:r13.4-ga_sdb_sdp
设置u-boot:
setenv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init=/ini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 video=mxcfb1:offvideo=mxcfb2:off fbmem=28M
  保存并且reset 板子,当加上HDMIVGA连接器在串口出现如下情况:
/////////////////////////////////////////////////////////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mxc_hdmimxc_hdmi: same edid
.........
mxc_hdmimxc_hdmi: same edid
////////////////////////////////////////////////////////
并且在  HDMI 显示器上什么也没有显示。原因?
A:uboot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并且Android系统也是起来了。显示端的输入信号设置为VGA也看不到显示的话,那么就应该是HDMIVGA连接器的问题,HDMI转接头和板上HDMI连接器连接之后,请测量一下J8的第19脚,是否是4.8V以上电压。供电不足会引起上述问题。

网友A:
以后准备进阶嵌入式就学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