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的flash可以写入gps的数据吗?

楼主(2013-12-16):
我现在在搞gps模块,希望通过kl25的flash,存储gps的数据。
先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写”指令,gps的数据通过串口写入到kl25的flash中,因为flash是掉电数据不丢失的,然后再给flash发送“读”指令,通过串口把数据传到上位机上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来观察,这样可以实现吗?
写指令,与gps数据传输用同一个串口可以吗,会不会冲突?

网友A:
你前两天似乎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吧。如果你操作的不是太频繁,完全可以实现的

楼主:
有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吗,设计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两天似乎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吧。如果你操作的不是太频繁,完全可以实现的 ...

可以给出具体的实验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吗,设计步骤

你可以看下论坛前段时间送的红色封面那本书《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3版) ARM Cortex-M0+ Kinetis L系列微控制器》
书本第9章就是介绍Flash在线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论坛前段时间送的红色封面那本书《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3版) ARM Cortex-M0+ Kinetis L系列 ...

我手上有这本书,他里写的是固定发送已经写好的4个字节,我现在比较困惑,网上资源也比较少,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GPS用的是哪颗料? 很有可能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GPS用的是哪颗料? 很有可能冲突的.

什么那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GPS用的是哪颗料? 很有可能冲突的.

我可以用一个串口打指令,一个串口接收数据吗,会不会存在同步的问题?

网友B:
你想把ARM与上位机通信的串口和 ARM与GPS通信串口用一个?
那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GPS和上位机同时发送数据ARM,电平在这线上不就冲突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一个串口打指令,一个串口接收数据吗,会不会存在同步的问题? ...

用两个串口就好操作多啦,一路控制flash,一路专门ARM接收GPS过来的信息。
不清楚你指的同步是什么意思,GPS不是有一个包头中包含了UTC时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串口就好操作多啦,一路控制flash,一路专门ARM接收GPS过来的信息。
不清楚你指的同步是什么意思, ...

我的意思是用两个串口控制会识别到吗?是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工作,kl25的flash只有128k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ARM与上位机通信的串口和 ARM与GPS通信串口用一个?
那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GPS和上位机同时发送数据A ...

flash是每次一次就要擦除一次才行吗,这样我的jps就不能连续写入到flash里面了啊,用flash能不能实现我的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两个串口控制会识别到吗?是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工作,kl25的flash只有128k会不会太小了 ...

两个串口当然是相互独立的。
你可以从中断向量表里看出,UART0、UART1、UART2的中断分别会进入各自的中断函数。
用两个串口和flash大小关系不大啦,你程序别写太长就ok

网友D(2015-08-24):
GPS不都是用串口读出来吧,然后往flash里面写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