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的电路

楼主(2013-12-16):
1.振荡器;
2.电压5V;
3.频率50~100Hz;
4.占空比可调0~100%。

各位大神,我手上没555芯片,所以用CD4060做个想问问输出为什么没电平变化
我选RX=1.2K+1.2K的电位器,CX=0.47UF,RS=3K

网友A:
电阻太小了

网友:
电阻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按照你的图做了个仿真,输出一直都是低状态,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太小了

换了,还是没有输出,求解?

网友B:
这个东东起振范围不是很大的,要仔细调才有的,尤其是较低频率.晕,现在不大有人玩这玩艺了.弄颗8pin的单片机,价钱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起振范围不是很大的,要仔细调才有的,尤其是较低频率.晕,现在不大有人玩这玩艺了.弄颗8pin的单片机, ...

我也想单片机做,没办法,领导要求,我再调调看,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