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3-12-16):
那位大神懂得,把程序直接烧到外部rom ,是不是对程序的编译有要求,可不可以直接将写好的c程序用keil编译成hex,直接将hex烧到外部rom,

网友A:
大哥你要做古董的8031呀,这个您能买到么,现在性价比最高的stm8s系列很便宜的,何不用这个单片机呢,程序的下载很方便,别再折磨自己了

网友B:
软件没有什么不同,
硬件接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什么不同,
硬件接对就行了

可不可以不通过单片机直接对外部rom进行单独烧写,可以的话对烧写文件有什么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要做古董的8031呀,这个您能买到么,现在性价比最高的stm8s系列很便宜的,何不用这个单片机呢,程序 ...

没办法,我现在必须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行,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如果有外部总线,直接将程序烧写在片外FLASH中即可,硬件就行了

楼主:
谢谢诸位,我的问题总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