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那位大神懂得,把程序直接烧到外部rom ,是不是对程序的编译有要求,可不可以直接将写好的c程序用keil编译成hex,直接将hex烧到外部rom,

网友A:
对于STM32, 直接烧到外部 ROM. 是可行的(FSMC接口).
编译的时候最好设置外部 ROM 地址
另外起动地址 0x00000004  起要有指令跳转到外部ROM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STM32, 直接烧到外部 ROM. 是可行的(FSMC接口).
编译的时候最好设置外部 ROM 地址
另外起动地址 0x0000 ...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单独对外部rom存储器烧写,不通过单片机,

网友A:
那就用编程器烧写就是了, 烧好了再焊上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编程器烧写就是了, 烧好了再焊上去也可以.

这样烧写对程序有没有要求,比方我写一个见得的跑马灯程序,编译成hex,就直接将hex烧写进去吗,不需要什么引导程序或是通信,或是对单片机进行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烧写对程序有没有要求,比方我写一个见得的跑马灯程序,编译成hex,就直接将hex烧写进去吗,不需要什 ...

编译的地址要设置好(比如0x60000000).
另外STM32 复位的起动地址 0x00000004,  这里要有指令跳转到外部ROM(0x60000000) 后面的程序入口地址.

楼主:
谢谢诸位,我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