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31充电问题

楼主(2013-12-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0.1A---不对头吧

网友B:
MOD端输出的PWM波形占空比太小,并且示波器测得频率为10k左右,但是Cpwm脚设定的频率为100k,这可能是过调了,电阻值取得不对,R216\R217电阻太大引起。R216R217是采样电阻,把采样电流转化为采样电压,芯片的SNS检测电压值判断电流大小,然后控制开关管的占空比使充电电流按预定的规则给电池充电。如果R216R217电阻过大,当流过较小的电流时,就产生比较大的电压,芯片是检测电压的,认为这时电流过大,就会关断MOS管,直到电压下降到某个值再重新打开MOS管给电感充电。

楼主:
是采样电阻过大了。今天换小的电阻,充电电流果断上去了。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器的前端电源部分。采用的是lm2587 + 变压器 + loc110光耦反馈。原理图也是抄的板,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上电,lm2587就过热,会烧掉,不接变压器时,lm2587的SW端输出并不是方波,而是三角波,并且没有零值。。。FB反馈角电压调成了1.23V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原理图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0.1A---不对头吧

电流0.1A

网友B:
"不接变压器时,lm2587的SW端输出并不是方波,而是三角波",不接变压器你接了什么东西,SW脚应该是开漏输出的,即OD输出,如果空载,是不会有波形的。“一上电,lm2587就过热,会烧掉”,这个可能是因为变压器和反馈环路不匹配引起的,驱动管电流过大导致过热损坏。从原理图上看,你的电路问题多多,这个电路应该是反激开关电源,不过变压器的同名端按图中那样接就变成了正激开关电源,正激开关电源的缓冲电路不是那样的。D103D104组成的缓冲电路,二极管型号选择SMBJ60A,这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60V左右,两个串起来就有120V,估计LM2587承受不起

网友B:
反馈环路中AD822AR那样接成了积分电路,问题很明显了,ADC应该是直流电,直流电长时间积分应该知道结果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环路中AD822AR那样接成了积分电路,问题很明显了,ADC应该是直流电,直流电长时间积分应该知道结果是怎 ...

C107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变压器时,lm2587的SW端输出并不是方波,而是三角波",不接变压器你接了什么东西,SW脚应该是开漏输出 ...

1 同名端确实错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已经调换了。
2 SMBJ60A这个地方还是不太懂,lm2587的npn最大电压为65V/5a,意思只需要一个smbj60a对吗?
3 测试空载时,SW端确实测得是三角波。

楼主:
这是给的应用,也带了电容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同名端确实错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已经调换了。
2 SMBJ60A这个地方还是不太懂,lm2587的npn最大电压为65V ...

两个SMBJ60A只能 要一个,并且把那个电阻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给的应用,也带了电容积分···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同名端确实错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已经调换了。
2 SMBJ60A这个地方还是不太懂,lm2587的npn最大电压为65V ...

SW端空载测试出来的波形不管是什么形状的没有多大意思,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要测SW波形,就加一个上拉电阻再测试。

网友B:
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引起的吧,这种隔离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是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