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17和TL431的用法区别问题

楼主(2013-12-16):
LM317和TL431都可以稳压,两者都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区别?
我是菜鸟,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317输出功率大、431就小多了,具体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431理论上是基准电压源,他的稳压要考电阻分压,所以功率不大,317直接输出,可以这么理解,317是431增加功率三极管的组合,所以输出功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1理论上是基准电压源,他的稳压要考电阻分压,所以功率不大,317直接输出,可以这么理解,317是431增加功 ...

年轻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也许有一天,你会认识到你说的,有点道理,但不全对!

没关系,你还年轻,不必想不开,会明白的!

如果以后也还是没有明白,也没有关系,会用这2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也许有一天,你会认识到你说的,有点道理,但不全对!

没关系,你还年轻,不 ...

呵呵

网友D:
一个串联型、一个并联型。

网友E:
二者不是一回事,317是稳压电源,431是基准源,二者可承载的电流参数相差很大,但431的精度要高的多。顾名思义就该知道,317用于稳压电源,431用于电压基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要点看8楼。

楼主:
LM317是串联型,TL431是并联型,对吗?

网友G:
LM317是线性电源芯片,TL431是基准源芯片

网友H:
说简单一点,LM317是串联稳压,TL431是并联稳压,具体的参数,应该仔细看数据手册。
说复杂一点,你可以专门请教某个自称“大师”的人。

网友I:
@Lgz2006
当然是哪来的回哪去啊。
还没待够就蹦出来才会喜欢乱叫啊。

网友J:
一个重在供电,电流大,电压不太精确。
另一个重在检测,电流不太,电压很精确(相对于前者)

楼主:
多谢各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