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啊

楼主(2013-12-16):
涂中红线标记的那个,各位大虾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A:
看不明白呀,真没有见过,不好意思

网友B:
LED点阵 显示数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点阵 显示数码的

3L正解

网友D: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E:
这个有点不常见- -

网友F:
神一样的玩意,长知识了。

网友F:
不知圆圈上面那个黑色的放块是什么元件??貌似上面标着PR2。

网友G: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H:
这东西比较贵···

网友I:
长见识了,原来还真没见过。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确实挺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知圆圈上面那个黑色的放块是什么元件??貌似上面标着PR2。

象热释红外探头的菲涅尔透镜罩,哈哈

网友L:
很少见的东西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知圆圈上面那个黑色的放块是什么元件??貌似上面标着PR2。

我估计那是个按键,有可能是PB2,从下面露出的两个管脚来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估计那是个按键,有可能是PB2,从下面露出的两个管脚来猜的

若是PB2,则应该是带键帽的按键,因为PB1是一只6x6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圆圈上面那个黑色的放块是什么元件??貌似上面标着PR2。

那是个按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PB2,则应该是带键帽的按键

那就是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点阵 显示数码的

谢谢大虾!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元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个按键

好萌的按键!根本看不出怎么按来。

网友N: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呀!

网友:
确实没有接触过,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