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完成DSP的SDI采集

楼主(2013-12-16):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做SDI视频信号的网络传输监控,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可行么:用DSP对SDI进行采集,压缩编码成 MPEG4或者H.264,压缩好后的数据通过I2C或者SPI发送给ARM,由ARM打包成UDP协议进行网络传输。

那么DSP怎样采集SDI接口的信号呢? 本人以前从来没接触过DSP,我的理解,信号输入无非是AD采集,串口通信,网口通信,SPI,SCI。那么对于SDI接口的信号,怎样输入进DSP呢?求大牛解释

网友A:
这个我先帮着顶一下的啊,,坐沙发了。。:)

网友B:
前面觉得是可行的   但是视频数据用I2C或者SPI能不能实时跟上呢?
还有看你要用哪块DSP呢   6000系列一般都是自带采集接口的  挑一个适合你的
用HPI接口比较好   网上找找DSP与ARM通讯接口的**
我也有相关分享

网友C:
高速肯定HPI,但是ARM侧要有Wait信号等等的支持,否则时序不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觉得是可行的   但是视频数据用I2C或者SPI能不能实时跟上呢?
还有看你要用哪块DSP呢   6000系列一般都 ...

查了一些资料 是需要用FPGA采集SDI转换为并行的 给DSP完成压缩...有没有哪款DSP芯片 自带网口的,也就是说DSP既完成压缩,又完成网络实时UDP协议的打包发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 是需要用FPGA采集SDI转换为并行的 给DSP完成压缩...有没有哪款DSP芯片 自带网口的,也就是说 ...

达芬奇系列应该很多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并且还有TI提供的网页显示测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