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FT232RL转RS485需要更改官网驱动吗?

楼主(2013-12-16):
大家好:
             我使用的是FT232RL官网芯片资料里转RS485典型应用电路。我看官网上有两个驱动,一个VCP,一个D2XX。我用第一个虚拟串口驱动VCP,但是不知道是不是USB转RS232,RS422和RS485都能用这个驱动。是万能的吗?还是需要更改什么配置?请大家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在线等。谢谢各位,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也顶一个!

网友B:
用VCP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虚拟的COM口直接操作,用DXXX就可以直接用DLL调用函数操作,用VC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CP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虚拟的COM口直接操作,用DXXX就可以直接用DLL调用函数操作,用VCP就可以 ...

谢谢你的回答!再多问一句,也就是说不管是RS232还是RS422还是RS485都共用VCP就行了,是吧?

楼主:
给大家说一下,板子已经调通了,是不需要更改驱动的。

网友C(2014-01-31):
哦,我没做过,都是买的现成的板子

网友D(2014-03-27):
柏盛科技企业有限公司是英国FTDI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FTDI一贯**USB make easy思想,为工程师提供最简便的解决方案:
*VNC2 实现UART、FIFO、IIC、SPI、JTAG转到USB HOST接口,可与其他USB DEVICE设备通讯。FTDI提供简单操作命令,工程师只需调用驱动中相应函数,便可实现对USB device的控制。
*FT232实现单路USB转到UART,包括TTL,及RS485、RS422、RS232等接口。
*FT245实现单路USB转到FIFO,最高能实现8Mbit/s传输速率。
*FT2232H 实现单USB接口转到2信道芯片,每信道可分别配置成UART、FIFO、IIC、SPI、JTAG等接口。当配置成2路并行FIFO时,每路最大速率达到10MByte/s;当配置成单路串行FIFO时,可实现最高25MByte/s速率。
*FT4232H实现单USB接口转4信道芯片,每信道可分别配置成UART、IIC、SPI、JTAG。主要应用在SOC、CPU进行多串口扩展,典型产品为车载多媒体娱乐设备和各类自主终端。
*FT311D FT311D为安卓手机或平板USB连接外部UART,GPIO, PWM, I2C, SPI协议设备的简单解决方案,无需安装USB驱动,只需安装APK就能实现数据通讯,不用担心安卓系统升级,也不需软件移植,使用简单,开发简易。 全球领先技术方案,抢占Android外围配件市场先机。广泛应用于物联网,车载,最新网银U盾,Pos机,医疗保健,教育电子等连接智能手机或平板USB转串口最佳方案。
      与同类功能芯片相比,FTDI产品最大优势在于其高品质与高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低坏片率(小于万分之一)、超长时间通讯不中断、不重启,以及驱动的稳定性和驱动的兼容性。FTDI提供免费驱动,经过微软官方认证,支持window98至最新的windows7所有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并支持MAC OS、windows mobile、Linux等平台,对于其他平台的驱动,FTDI可提供底层代码以便工程师开发使用。

联系人:朱宏汉 ham
电话:18938033303
QQ:9462115
E-mail:Ham@passiontech.net
我们有专业的工程师,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贸易商勿扰!

网友E(2015-07-30):
引用 网友C:
哦,我没做过,都是买的现成的板子

按照官方提供的线路图出现自发自收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