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3.3环境下,将float类型的变量存在外部的SRAM中

楼主(2013-12-16):
有一个float类型的大数组,想放在外部的SRAM中,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union这种方法可行吗?

楼主:
union这种方法还是占用内部RAM,求大神给个好方法

网友A:
定义一个段  分配到外扩SRAM中就可以啦
或者通过指针的方式直接往外扩SRAM所在区的映射地址写就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