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存储芯片用什么较好?

楼主(2013-12-16):
DSP外接掉电存储芯片,大家通常用什么?
以前用过24c04,IIC总线的,这两天查了下,FM25L04似乎更好,SPI接口,速度更快,无延时写入。
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推荐吗?

网友A:
是啊,用带SPI接口的flash的,整体性能很不错的

网友A:
我前边用过是关于MX的flash的,很不错的,有4M、8M、16M、64M的

网友B:
目前种类太多了   主要看你的接口啦
如果要速度快最好不过DSP的EMIF接口啦
无缝连接  我用过AMD和ISSI的

网友C:
看数据擦写次数和数据量的要求了  铁电和SPI FLASH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我支持用EMIF接口,这样还是比较方便些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用EMIF接口,这样还是比较方便些有。

是否是6xxx系列的DSP才有EMIF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是6xxx系列的DSP才有EMIF接口?

从2000移植到6000都是有的   只是部分不能实现无缝链接  需要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000移植到6000都是有的   只是部分不能实现无缝链接  需要逻辑处理

低端的2812也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端的2812也有吗?

2808等为了减小体积和为了稳定性   撤走了总线   不能外扩
没有

网友E:
EMIF口接口时序简单,但EMIF口的接线比较多,看你怎么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