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来说说这个R30和C1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3-12-16):
右边蜂鸣器的接法和左边是不是正好逻辑相反的?
总感觉右边的接法,在三极管饱和导通状态时会有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里的蜂鸣器应该等效成什么

网友A:
确是逻辑相反
符号BUZ不是统一标准元件,不得一律等效
抛开蜂鸣器不看,R30和C1都是共射电路所常见,并无特殊意义

网友B:
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

网友C:
左图一看就是8051的,因为这个单片机上电复位完成前输出高电平,如果用右图一开机都要叫一下。不过左图没啥意义,开发板里面见过,正式产品里面没见过,都是用右图或者换成PNP的管子。

网友D:
左边的感觉逻辑不清晰啊,不管三极管导不导通。好像R28和蜂鸣器都能有回路的。

网友A:
可以给出3种不同类型常见蜂鸣器基本等效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图一看就是8051的,因为这个单片机上电复位完成前输出高电平,如果用右图一开机都要叫一下。不过左图没啥 ...

嗯,你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感觉逻辑不清晰啊,不管三极管导不导通。好像R28和蜂鸣器都能有回路的。 ...

我差不多也有这样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出3种不同类型常见蜂鸣器基本等效原理图

晶振?电感?第三个是放大器?请前辈明示

大意差不多——对于驱动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

我也这么想的。用电阻比较好理解,MCU不是高电平的时候一有干扰就会泄放到地,那加电容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吗?电阻、电容,怎么比较,哪个效果更好?大小怎么取?

网友E:
左图蜂鸣器不工作的时候耗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的。用电阻比较好理解,MCU不是高电平的时候一有干扰就会泄放到地,那加电容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

电容可以用来吸收高频干扰,取10nF就行了。
左边那个图如果你的程序不是事先烧录好的,上电后蜂鸣器可是会一直叫的哦。
左边的图是想高电平时蜂鸣器不响吧,可以用单个pnp管,但是基极要上拉电阻。或者两个npn,方法有很多。
另外,蜂鸣器的额定电流和电压是多少?那个R28可不能随便取值哦。

网友F:
并联那个我接过压电喇叭,偷懒的

网友G:
51单片机也不能直接用左图,8050的基极电流很大的,51单片机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外部还需要加上拉

网友H:
左边蜂鸣器只能获得非常小的声音,非典型接法,非典型使用,或使用错误。
右边,可以正常使用,C1为抗干扰作用。

楼主:
帖子里写错了,我是对左边的图不太理解。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