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程序使之兼容不同版本的HITECH PICC?

楼主(2013-12-16):
发现不同版本c编译器对寄存器的定义不同,比如对于16F690的寄存器OPTION_REG,
在HITECH PICC V9.50里定义是OPTION,而在V9.82里是OPTION_REG,
所以
    OPTION=7;
  在V9.50里可以编译,在V9.82里就通不过。
请问:如果不去修改相应的.H文件,程序应该怎么改才能在这两个编译器环境都通过?

网友A:
#if  使用条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使用条件编译

我考虑过,但是不知道#if后面怎么写。
用#ifndef OPTION不行,因为在.H文件里不是用#define OPTION XXXX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但是不知道#if后面怎么写。
用#ifndef OPTION不行,因为在.H文件里不是用#define OPTION XXXX ...

一般来说,编译器会自已预定义一个宏定义 如PICC_8.92   (这个你要去查阅一下PICC使用手册确定一下),然后使用 #if  PICC_8.92 来实现条件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但是不知道#if后面怎么写。
用#ifndef OPTION不行,因为在.H文件里不是用#define OPTION XXXX ...

可以使用的吧
#ifndef OPTION_REG
#define OPTIONE_REG       OPTION
#endif
这样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的吧
#ifndef OPTION_REG
#define OPTIONE_REG       OPTION

不可以,原因我在3楼说过。
4楼的方法差不多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