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12-16):
做电子方面的工作已经近半年了,却还老是犯些低级的错误。比如:焊接时电阻漏焊、芯片焊反了、做连接线芯转断了....。明明焊接时挺认真的,而且焊接完还检查过一两遍,自以为没有问题,却还总是会出现很低级的错误。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还是工作状态的问题?现在自己都不清楚,都有点怀疑是不是适合做这项工作。想做好真的好难啊!

楼主:
下午又狠狠的挨了顿批,连着同事也跟着挨批,还要求写份书面检讨。真心不知道怎么办。心里好困惑啊!

网友A:
这。。。建议LZ在每做一件事就复查下,比如焊完一个芯片就检查下,不要等板子都焊接完了在去检查,虽然麻烦但是**下去就不会在范这样的错误了。。。加油吧 事在人为

网友B:
平时的习惯很重要,优秀是一种习惯,只能从点滴做起,注重生活、工作中的每一细节。

网友C:
多挨批就习惯了。

网友D:
仔细点
检查2遍不够就3 4 遍
要完整的检查,不要一目了然 想当然

网友E:
焊接之前要检测IC的正反,焊好后,就看不到了丝印。

网友F:
漏焊和芯片焊接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
    一般焊接时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焊接的,比如焊插针,焊完就检查下,焊接103的电阻再检查下,焊接104的电阻再检查下等等。
    芯片一般是不会焊接反的,都会有1脚的,不要盲目的焊,第一次要对照画好的PCB图焊接,打样出来的板子没1脚几脚的但是画的PCB板上有的。还有拿到芯片不分1脚几脚的话看看芯片资料引脚对应图。
    做线的话一般做多了就知道怎么焊接不容易断,我们公司一般焊完用热塑管套着,热风枪吹下,一般不容易断。还有有时焊接哪个脚对应哪个脚不容易焊接的话,可能是设计的过失。好的设计都会考虑到焊接是否方便的。
以上是个人建议,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你做进去了,都是有收获的。不要轻易放弃,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和执着。

网友G:
不要轻易说放弃

网友H:
习惯是个好东西,亦是个坏东西。看楼主如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