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TIMERA 脉冲捕获问题

楼主(2013-12-16):
#include <msp430x44x.h>
unsigned int start,end;
unsigned char overflow;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BIT0 ; //设置P1.0方向为输入
  P1DIR |= BIT5; //设置P1.5 ACLK 时钟 方向为输出

  P1SEL = BIT0+BIT5;  //设置P1.0 端口为第二功能CCIS0 输入,P1.5 的第二功能ACLK

  CCTL1  = CM_1 + SCS+CAP+CCIE+CCIS0;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0A为捕获信号源
  TACTL  = TACLR;
  TACTL  |= TASSEL_2+MC_1+TAIE; //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同时设置定时器A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

   _EINT(); //中断允许
   while(1); //LOOP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捕获中断
    if(CCTL1&CM0) //上升沿
    {
      CCTL1=(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 (CCTL1&CM1) //下降沿
    {
      CCTL1=(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
    break;
   case 10: //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
    break; //溢出计数加1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捕获中断
    if(CCTL1&CM0) //上升沿
    {
      CCTL1=(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 (CCTL1&CM1) //下降沿
    {
      CCTL1=(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
    break;
   case 10: //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
    break; //溢出计数加1
   default:
    break;
  }
}

楼主:
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进不去中断 谢谢

网友A:
在看下你的P1.0的IO口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A:
还有你的CCTL1寄存器设置的职能是针对TIMERA1_VECTOR 中断函数的,你的TIMERA0_VECTOR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是CCTL0吧

网友A:
所以要看下你的P.0的端口是TIMERA1_VECTOR 的捕获输入端还是TIMERA0_VECTOR的捕获输入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