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TCTL = WDT_ADLY_250; 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2-16):
很费解,请指教

网友A:
这个是库函数里面的看门狗定时器的相关设置的,其默认的主频的先整明白的,我记得没错的话MCLK=8MHz吧

网友B:
ADLY250 就是选主时钟  可能是内置的12K或者是外接的32768看你时钟设置, DLY表示是延时作用不是看门狗复位, 可以看作一个定时器,250是默认32768时钟下是250us的定时。

网友C:
#define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WDTIS0)         /* 250ms   " */

网友C:
定时250毫秒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E:
看看头文件的定义就知道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问人以鱼步入问人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