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介绍一款Ti的数字隔离器的

楼主(2013-12-16):
这个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Ti的代理商也有推荐的啊,,,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在这介绍下的啊,各位做设计的时候可以参考下的额啊

楼主:
日前,德州仪器(TI)宣布推出业界第一个数字隔离器件系列,其可通过5毫米x6毫米小型QSOP封装提供2.5 kVrms的最高隔离额定值。该ISO71xx系列不仅比传统SOIC隔离器件小50%,而且还可在相同封装中提供比同类竞争器件高2.5倍的隔离额定值。在不影响针对较低隔离额定值或EFT浪涌的保护性能的同时缩小板级空间,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与传感器等工业自动化应用以及DeviceNet、CAN与RS-485等Fieldbus应用中已变得日益重要。低功耗ISO71xx系列隔离器件与业界同类器件相比,可提供高2.5倍的共模瞬态抗扰度以及提高了30%的最大工作电压,可充分满足以上需求。
该系列包含6款基于集成型二氧化硅电容器的3通道及4通道器件,提供针对电磁干扰以及较低EMI辐射的阻抗,可提高在恶劣环境下可靠性。上述器件集成干扰滤波器,可在较低频率下顺利工作,从而可进一步提高性能。这些最新隔离器件支持每通道约1mA的额定功率,可在这些环境中实现低功耗。

楼主:
该系列芯片的原理图的

楼主:
ISO71xx器件的主要特性与优势:

●提高2.5倍的电流隔离额定值:隔离额定值达到优异的2.5kVrms,而采用相同封装的同类竞争器件仅为1kVrms。这可在PLC与逆变器等空间有限的紧凑型设计中实现更高级的性能;

●最小的封装:采用16引脚QSOP封装,面积为5毫米x6毫米(30平方毫米),与典型16引脚SOIC封装器件相比,这些器件可将板级空间缩减达72%;

●提升高达2.5倍的瞬态抗扰度:这些隔离器件支持+/-75kV/μs的典型共模瞬态抗扰度,与额定值为+/-25 kV/μs或 +/-50kV/μs的同类竞争器件相比,可在噪声较大的工业环境中提供更好的抗扰度;

●电源灵活性:提供针对2.7、3.3及5V电源的支持,可在电源设计过程中为设计人员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通过将ISO71xx系列与TI丰富的栅极驱动器IC系列(如UCC27531、UCC27517或UCC27211)进行完美结合,设计人员可构建紧凑的高速工业自动化系统以及离线隔离式开关模式电源,充分满足PWM控制信号穿过隔离层以及以较短传播延迟驱动功率半导体开关的需求。

楼主:
工具与支持

低功耗数字隔离评估板用于评估使用ISO71xx系列的隔离器性能与参数,可立即订购。

供货情况与封装

采用16引脚、5毫米 × 6毫米QSOP封装的3通道ISO7131CC与4通道ISO7140FCC、ISO7140CC、ISO7141FCC、ISO7141CC以及ISO7142CC器件现已开始供货。

网友A:
TI   感觉 超牛   产品  推出的速度  很快   感觉还是比较有意思   不知道这玩意   应该价格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