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皮尔斯振荡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16):
51单片机振荡电路中,晶振旁边经常使用两个22pF的电容,我不明白此电容值是怎么算来的?皮尔斯晶体振荡电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是晶振的匹配电阻,和你说的那个振荡电路不一样院里的,单片机里面可以理解为反相器,外部晶振谐振,查一下电路吧,记得cd4046好像是这个芯片,内部震荡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B:
现在像楼上这种模拟技术奇差无比的“电子工程师”太多了,别装了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