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OP07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一个用OP07搭建的一个1:1的反相放大电路,我在反向输入端2,输入一个+3.8V电压时,结果在输出端得到+10V的电压,同时测得在同相端3上对地,存在一个2.3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求教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3-12-17):
求大神指点呀

网友A:
只要不去乱搭电路,乱测电压,就好了

网友B:
同相端接20K电阻连地?这样测到了2.3V电压?你连错了吧。。。。。OP没有坏的话,同相端输入输出电流几乎为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相端接20K电阻连地?这样测到了2.3V电压?你连错了吧。。。。。OP没有坏的话,同相端输入输出电流几乎为 ...

因为他是直接“在反向输入端2,输入一个+3.8V电压”

网友B(点评):
以OP07的内部结构,貌似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