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初学M058S之定时器

楼主:
定时器的操作比较简单,主要步骤如下
1.复位定时器
2.使能定时器中断
3.设置24位数据计数器的初始值
4.启动定时器/允许定时器中断/设置定时器的模式/TDR数据寄存器值得更新/设置时钟预分频

楼主(2013-12-17):
需要注意的几点
1.数据计数器初值的设置,根据公式 计算
2.最大计数周期
3.当定时器的时钟源选择HCLK和内部22MHZ时,要注意,要达到所需要的计时值,在不分频的情况下,TCMPR的值不要超过16777216.

网友A:
总结得好!

网友B:
跟单片机的定时器差不多嘛,错了,这也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