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xilinx zynq-7000 AP SoC上的SRAM

楼主(2013-12-17):
本人不是研究FPGA的,想通过FPGA方式在xilinx zynq-7000 AP SoC板子加电后立刻读取256K SRAM,地址空间为0x0000_0000~0x0003_FFFF,读取前务必保证这块SRAM不要被其他程序篡改,我想读原始数据。
另外只需要读出数据即可,无论什么方式,比如and说的JTAG方式。

网友A:
看来楼主还不太了解这颗IC.
FPGA的码流必须由PS的软件下载,流程是这样的:
上电,PS的BOOT-ROM启动,从某个FLASH里加载 用户启动代码 到SRAM,程序控制转到 用户启动代码,用户启动代码负责下载FPGA码流。
可见,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使用内部SRAM。
所以你要通过 FPGA 方式来读这块RAM,实际已经晚了。
最早的读可能是 用户启动代码,这时不必下载FPGA也可以读到。
JTAG也许有可能,JLINK?可以试试。
其他也许还有什么未公开的方法,本人就不清楚了。
读来干啥?
500,呵呵

楼主:
1. 读方式应该是有的,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成果
2. 目前工业界有通过SRAM初始数据进行IP保护的研究,比如Intrisic-ID公司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就是基于SRAM为嵌入式板子提供安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