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注释屏蔽问题

楼主(2013-12-17):
画了原理图,但是实际导入到PCB时候有些个别元件又不想导入到PCB,这个在图纸上面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体现出来。

网友A:
不填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填封装

这到是个办法,我是想有没有那种在原理图直接做个标记,然后在导入PCB的自动不再导入的元件的功能。

网友B(2017-03-15):
有这个功能,叫compile mask,遮住的部分就不能compile了,就不会导入到PCB。

ad原理图界面上place-->directives-->compile mask,拖动鼠标,框住不需编译的电路即可(百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