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各位在MCU应用中有哪些应用必须用FRAM

楼主(2013-12-17):
FRAM铁电存储器有许多优点,但价格也比较贵,非常想了解具体那些应用需要FRAM,谢谢。

网友A:
没有场合必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场合必须用

这就比较奇怪,既然不是必需,为啥一定要选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比较奇怪,既然不是必需,为啥一定要选贵的

人一定要娶老婆吗

网友B:
铁电擦写寿命比EE高几个数量级,速度也快很多,你觉得EE不够用就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擦写寿命比EE最少高一个数量级,速度也快很多,你觉得EE不够用就铁电啊。 ...

关键是没有看到需要擦写如此多次数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看到需要擦写如此多次数的应用

你我不知道的应用太多了,有必要纠结于此吗?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哪天碰到了就不纠结了。

楼主:
有人用到FRAM读写速度快的特点,有没有应用需要擦写次数特别多的

网友C:
掉电检测+EE

网友D:
不在乎成本,速度也快,可靠性也比EEPROM高,说非要用倒是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在乎成本,速度也快,可靠性也比EEPROM高,说非要用倒是没遇到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人一定要娶老婆吗

神回复!
不过价钱一样的话当然FR!
不过有些场合一定要用的,例如对寿命和速度有要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