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话说STM8的GPIO没有独立时钟开关吗?

楼主(2013-12-17):
看了寄存器和库函数,都找不到GPIO可开启的时钟,用着真不习惯。

网友A:
貌似没有GPIO的时钟使能控制位。
外设时钟门控寄存器 1&2(CLK_PCKENR1 & 2)中也没看到关于GPIO的控制位。
在官方提供的例程中,也没发现针对GPIO时钟的相关语句,基本上就是直接初始化IO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GPIO的时钟使能控制位。
外设时钟门控寄存器 1&2(CLK_PCKENR1 & 2)中也没看到关于GPIO的控制位。
...

嗯,那应该是没有了

网友B:
反正只要咱们养成这个习惯就好了,不管今后配置什么,都先初始化好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