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个关于基于Topswitch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网友A:
用topswitch 做电源还是比较方便的
关键是你要做可调 调整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另外,你要怎么个调法
0-输出
那你最好另外加电路
在输出范围正负小范围的调,可以调节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怎么个调法
0-输出
那你最好另外加电路

因为只是毕业设计。只要实现输出可调就OK了。
所以我是打算做一个15W的输出最高15V的可调电源就好了。
那我将反馈电阻改成可调的电位器。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整个电源模块的可调?

网友B:
要配合变压器,,,不过你可以后级加个D2D,玩玩D2D可调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合变压器,,,不过你可以后级加个D2D,玩玩D2D可调得了,

配合电压器的意思是不是
如果电压器是转到15V的。那么输出最大达到就是15V吗?

网友A:
简单的做法,
搞个20W 16VAC 变压器 桥式整流 用LM317来做 背块大的散热片,用电位器调节 勉强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