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高手解救:app跳转到boot后can无法通信

楼主(2013-12-17):
各位:
用的是f103,结构为boot+app。
现在由于升级时要保持io电平,所以从app跳到boot,而不是重启。
跳转时我对每个模块都重新复位然后时钟禁止了,但是跳到boot后can不能用!因为flash有保存标志,重启后进入boot就没问题,所以跳转前还需要做哪些事情?如下是复位外设代码:

/* 把所有外设复位,先使能时钟,不然不能进行外设复位.
     */
    RCC->APB1ENR = 0x3FFFFFFF;
    RCC->APB2ENR = 0x3FFFFF;
    RCC->AHBENR = 0x5F;

    /* 然后复位. */
    jump_addr = 0x3FFFFFFF;
    RCC->APB1RSTR |= jump_addr;
    RCC->APB1RSTR &= ~jump_addr;

    /* 如果从app跳入boot,则IO PB7不能复位. */
    jump_addr = 0x3FFFFF;
    if(addr==FLASH_BASE){
        jump_addr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APB2RSTR |= jump_addr;
    RCC->APB2RSTR &= ~jump_addr;

#ifdef STM32F10X_CL
    jump_addr = RCC_AHBPeriph_OTG_FS|RCC_AHBPeriph_ETH_MAC;
    RCC->AHBRSTR |= jump_addr;
    RCC->AHBRSTR &= ~jump_addr;
#endif

    /* 最后,时钟全部停掉. */
    jump_addr = 0x3FFFFFFF;
    RCC->APB1ENR &= ~jump_addr;

    jump_addr = 0x3FFFFF;
    if(addr==FLASH_BASE){
        jump_addr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APB2ENR &= ~jump_addr;
    RCC->AHBENR &= ~0x5F;

楼主:
中断也全部清了,还是没戏

网友A:
不可以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调试吗?

怎么调呢?
跳来跳去,只能靠打印了

网友B:
跳到APP以前把CAN关闭了,进入APP重新初始化一下CAN看看。

楼主:
如一楼所示,全部外设都已经复位后时钟关了。

跳转的地址对不?复位开机boot里面可以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