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继电器做控制与反馈电路,不知道是否走得通?

楼主(2013-12-17):
问题1.如图,下面的继电器是做控制电路,控制电灯的亮灭,上半部分是查看电力线是否正常通电,通电即吸合,送5V电到单片机I/O口检验线路是否真的通了;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单片机5V驱动这块有光耦隔离,220V的没有;

问题2.STC单片机I/O口能否承受得住5V的电压?长期灌电流会不会烧毁?

求大神们解救哇!!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呢,描述一下原理。

网友A:
单片机直接驱动继电器,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会烧毁单片机,还有直接驱动驱动能力不足,继电器座反馈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的图完全不行
1 RL2没有这样的继电器,况且你线圈接的强电 触点搞低压 没人这样干的,请不要开先河
2 RL1 用单片机加个三极管驱动,单片机的IO 普遍只有20mA能力,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的线圈。
正确的做法,io出来接个电阻 三极管9013 带个继电器
强电回路中 二极管4007 加个电阻 加个光耦  光耦给单片机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直接驱动继电器,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会烧毁单片机,还有直接驱动驱动能力不足,继电器座反馈没有问 ...

问题1后面的有一句,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是有光耦电路的,这个没问题~~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完全不行
1 RL2没有这样的继电器,况且你线圈接的强电 触点搞低压 没人这样干的,请不要开先河
2 RL1 ...

我不是电工来的,对原件不熟悉,能请您画一下电路图么?标明参数哦~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完全不行
1 RL2没有这样的继电器,况且你线圈接的强电 触点搞低压 没人这样干的,请不要开先河
2 RL1 ...

RL1的5V驱动电路是成品的光耦+继电器板子,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板子就行了。关键是RL2,在之前我也发过相似的帖子找方案,但集成度不是很高的我都不敢用,公司的要求就是稳定,我对于电子元件这些不熟悉,对安全稳定没什么概念……

网友B:
急匆匆下班,二极管连接位置画错了,应该连继电器常开端。

网友C:
楼主,我就奇怪了,你到底是做产品,还是临时解决问题?做产品的话,有你这么瞎搞的么?临时解决问题的话,成本有那么重要么? 你到底想多少钱实现这功能?具体功能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就奇怪了,你到底是做产品,还是临时解决问题?做产品的话,有你这么瞎搞的么?临时解决问题的话, ...

谢谢您的建议!

我们现在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到最后具体用那种方案还得老大决定的,而我们公司还是第一次从硬件到终端应用到上位机的整体开发,如果你看到我前边的帖子,估计您会奔溃的!

由于技术限制,有些方案只能放在考虑中,作为后期的研发。

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产品,都会影响后期的生产,控制成本应该在各个环节进行?难道不是这样么?我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个的,只是看哪个更适合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匆匆下班,二极管连接位置画错了,应该连继电器常开端。

谢谢版主!!虽然暂时来说我还看不太懂!但将会对我的开发产生大用!Mark!!感谢这么实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就奇怪了,你到底是做产品,还是临时解决问题?做产品的话,有你这么瞎搞的么?临时解决问题的话, ...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我们研究研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