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3-12-17):
单片机的EA脚怎么解释,为什么我把它置地后还是运行内部程序,哪位大神能不能详细的给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没有接对,
就是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接对,
就是看错了

stc89c51rc单片机31脚接地还是运行内部程序,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89c51rc单片机31脚接地还是运行内部程序,求解释!!

基本是不可能的!检查EA的电压是否真正为低?或换片芯片再试。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不可能的!检查EA的电压是否真正为低?或换片芯片再试。  (20)

奥,是不是接地后先执行完片外再执行片内????还是。。。。

网友A:
LZ不识字还是咋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是不是接地后先执行完片外再执行片内????还是。。。。

不是。EA接地后直接且只运行外部程序,就像8031!
若果不是维修旧机器,还是使用内部ROM吧,而且选用新的系列,例如STC15F及STC12C5A系列。
若仅为替代8031,需配置为默认的12T及屏蔽内部扩展RAM(见附图),以便与8031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识字还是咋地

原谅现在还很菜的我,很多问题想追问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EA接地后直接且只运行外部程序,就像8031!
若果不是维修旧机器,还是使用内部ROM吧,而且选用新的 ...

我要是不通过单片机直接用烧写器将程序烧到外部rom可以吗,这样是不是要对程序进行修改,还是要配置一下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是不通过单片机直接用烧写器将程序烧到外部rom可以吗,这样是不是要对程序进行修改,还是要配置一下 ...

现在的单片机好多都在内部集成了flash,很少有用外部rom的了。st的51单片机在手册上就说:逻辑上在外部但物理上在内部的扩展rom(好像是这样说的,我记不清了;P)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终于解决了,还有一点说明,真心对stc失望

网友D:
LZ,我觉得不应该对STC失望,应该对你自己失望,你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没有必要对STC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觉得不应该对STC失望,应该对你自己失望,你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没有必要对STC失望。 ...

哦!对啊,像我这么菜的,是用不了这么高端的芯片的!

网友E:
楼主不要气馁,刚开始谁都会走很多弯路,没师傅带,一个很小的问题都会让人纠结老久。楼主当初就应该去买一块51的开发板,最便宜的就三四十块钱,上面一般都是用的STC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