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发出无规律的噪声(“啪”的一声)-抓到波形

楼主(2013-12-17):
没有发现有任何规律,偶尔就会发出轻微的“啪”的一声。电路如下:

功放的datasheet:

求助!

网友A:
R138,R139放C184,C182后面试试。。。

网友B:
来之电源侧干扰,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8,R139放C184,C182后面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A:
C184,C182;C183,C185;;;脱开,看是否还有那个怪声,如果没有,就是输入端产生的,再解决就是,如果怪声还有,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84,C182;C183,C185;;;脱开,看是否还有那个怪声,如果没有,就是输入端产生的,再解决就是,如果怪声还有 ...

没有测试这个,测了耳机,基本上算是一个等效的测试。当耳机插入时,喇叭关闭,声音只输出到耳机,耳机也能听到这个噪声。所以噪音应该是输入端产生的。

耳机插入拉低HP_DET_B,CPU会通过I2C告诉Codec输出至耳机。
已经排除I2C(开机之后把I2C的时钟断开,仍然会听到噪声)。
Codec的电源3.3V也基本排除,相对平稳,没有发现大的ripples。

网友C:
把板子洗干净再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这个,测了耳机,基本上算是一个等效的测试。当耳机插入时,喇叭关闭,声音只输出到耳机,耳机也 ...

@king5555: 没有耳机只有喇叭的时候也有这个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洗干净再说吧,

你的意思是电路可能有问题,还是板子上可能有残留锡焊等可能会造成噪音?
测了五六个板子,都有这个噪音,不太可能是板子不干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路可能有问题,还是板子上可能有残留锡焊等可能会造成噪音?
测了五六个板子,都有这个噪音 ...

@Lgz2006: 我的板子输入有电池和DC,只用电池也有噪音。
我去测一下用外部电源输入到音频这一部分电路,希望有所发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路可能有问题,还是板子上可能有残留锡焊等可能会造成噪音?
测了五六个板子,都有这个噪音 ...

如果是无固定间隔的脉冲的,估算是板子脏污,如果是振玲式的,加强电源去耦,特别在前端放大的电路电源去端。估计是电源内阻不够小,引起振玲,因此在电源线的模块之间加强去耦。

楼主:
电源设计如上图所示。把Boost关掉,在5V处接入外部5V电源,系统只用电池供电,噪音依旧。:(
注:
1,LDO只供应Codec;
2,5V还有供应USB OTG,但测试过程中没有用到USB OT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设计如上图所示。把Boost关掉,在5V处接入外部5V电源,系统只用电池供电,噪音依旧。
注:
1,LDO ...

看到板子和实物,在现场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的,这样说来说去,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板子和实物,在现场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的,这样说来说去,难搞的。 ...

一般说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几率比较高?
我看了整个音频的线路,排除的差不多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说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几率比较高?
我看了整个音频的线路,排除的差不多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望 ...

输入级脱开,就没有这个怪声,就已经确认是输入级引起的,那么,来源酒吧从输入级查啊。R+,L+全部脱开,保留R-,L-,还有吗?没有,则不是偏置问题,有,则是偏置问题;恢复输入,R+,L+对地加10K电阻,还有吗?没有,OK,还有,音频信号输入问题,就不是本图(本级问题了)。

网友D:
把R148,R144由6.8K改为0R试试。

网友E:
“啪”的一声规律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比如在系统开关机的瞬间,放mute脚【SPK_EN】电平突然变化就会产生这种“啪”的一声。
要排除外部电路对功放的mute脚SPK_EN的影响;
另外:1,规格书INR- INL-直接经过1uF电容到地,R144 R148调试时候先删除,R138 R139也可先删除排除问题;
       2,增益脚G0 G1建议有0R电阻到地,上拉电阻R163 R204就要去了。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外界 比如手机 通信引入的TDD 噪声? 大师们说说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级脱开,就没有这个怪声,就已经确认是输入级引起的,那么,来源酒吧从输入级查啊。R+,L+全部脱开, ...

试了,不行。
可能是codec的问题了。插入耳机后,codec只输出到耳机,耳机也能听到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啪”的一声规律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比如在系统开关机的瞬间,放mute脚【SPK_EN】电平突然变化就会产 ...

已经排除SPK_EN。一直使能也有噪音。不停地按音量+键,这个键有大约80ms的反馈声音,在反馈声大约一秒种之内,偶尔会听到这个“啪”的噪音。注:什么都不做,这个噪音偶尔也会出现。不停地按音量+,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好像不停地按就会引起这个噪音。

回复上面几楼:
还没有能够capture到这个噪音的波形。
如果不停地按音量+,就能引起噪音,则应该可以排除手机信号干扰。

楼主:
测量点是SPKR_L,反复按音量键,有时可以引起噪音。噪音总是发生在音量反馈声之后约一秒,大小不等。(注:不按音量键什么都不做,也会听到这个噪音。)
由此可以确定不是功放造成的噪音。
Codec用的是Freescale的SGTL5000。
是不是可以认定是codec造成的?

网友E:
楼主,都十天了,这噪音还在?
试试在左右声道各接104电容和20R电阻到地,看这噪音是否能衰减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点是SPKR_L,反复按音量键,有时可以引起噪音。噪音总是发生在音量反馈声之后约一秒,大小不等。(注 ...

如果找不到固定的噪声圆源头(确认没有固定噪声源)的话,那就是线路板上累加使能后的不规则周期性放电噪声了,这个处理起来有时候不是靠原理图就能完全解决的。...呵呵,这么简单的问题,弄得好像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