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遥控器无线控制电机转动问题

楼主(2013-12-17):
闲暇时间,想自制一个电机转动装置,初步想法为购买一个便宜的四键式遥控器,就是那种小型的遥控器,上边带有4个按键的无线遥控器(不要红外),电机转动部分为使用单片机接收无线信号控制2个电机的正转与反转。整个系统看似挺简单的,但本人不太了解无线通信部分,不清楚单片机收到的信号是什么,怎么分析处理,求各位有兴趣的爱好者给予各方面的帮助。

网友A:
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模块,买了接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有点不负责任哦 ! 人家问的是怎么做 你尽然叫他 直接买现成的模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模块,买了接个电机就可以了

就是那种按下哪个按键,对应接收模块的输出引脚就变为低电平的那种模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有点不负责任哦 ! 人家问的是怎么做 你尽然叫他 直接买现成的模块 . ...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有点不负责任哦 ! 人家问的是怎么做 你尽然叫他 直接买现成的模块 . ...

:funk:他不是说不了解无线通信么?

网友B:
这个 就算用个红外灯 做无线 也是新手能理解的 达林顿 + 红外接收头 + 串口通信  不用真正意义上的 无线电

网友B:
很多东西要自己想自己试试 大胆的去试验一番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比光上论坛求人要资料 强

网友B:
楼主现在是典型的想都不敢想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是典型的想都不敢想的菜鸟!

这话怎么说??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话怎么说??愿闻其详。。。。

这我倒是忘了当时是怎么想的,不过你真有这个想法的话那就自己动手做一做,从错误中找出正确的运用方法这才是做技术的大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