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滚动码密钥问题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有通道地址吗?把接收到的地址与本通道地址比较,相同的话就是对自己的遥控了,就要进行相应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通道地址吗?把接收到的地址与本通道地址比较,相同的话就是对自己的遥控了,就要进行相应的操作了。 ...

当批量大时,这个地址编码会不会出现有重复的情况?

网友A:
不会,只要设置的恰当

网友A:
我们公司地址码用的是三个字节

网友A:
若是3个字节不够的话,有的单片机烧录器可以用4个字节做滚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3个字节不够的话,有的单片机烧录器可以用4个字节做滚动码

额,呵呵。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3个字节不够的话,有的单片机烧录器可以用4个字节做滚动码

那你们烧录后每对收发芯片要对号焊接了啊

网友B:
有专门的滚码芯片,如果是自行用软件生成,可以用唯一ID演算或者经对码操作后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们烧录后每对收发芯片要对号焊接了啊

不用啊,可以在接收器上按学码键把要的地址码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可以在接收器上按学码键把要的地址码存储的

额,那看来应该这个设定为只能学习一次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可以在接收器上按学码键把要的地址码存储的

谢谢

网友A:
不一定啊,依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依具体情况而定。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