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人肉一下这个QFN24的芯片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2013-12-17):
芯片上只有两行字,没有公司**。

如果能够找出来这个芯片,必谢。

C4C35100
1237  B

网友A:
你先说说你这个东西哪个上用的 好进一步缩小范围
貌似 柔性版上的,边上哪个是什么型号 也一起说说

网友A:
最常见的柔性板是用在液晶屏线上,触摸控制的,
如果是 那就是人家的一颗单片机 只不过没打丝印标签,只打了个公司内部编号区分

网友B:
不容易找,也可能是定制的芯片

楼主:
BBPOS的手机刷卡器上使用的。

网友C(2014-02-22):
怕他是抹掉原来的编号,自己印的。
2种可能性
1.单片机,如果是单片机,那就看哪几个引脚有可能烧程序。根据这个来推断是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2.定制芯片。这个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