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图中二极管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3-12-17):
这是简单的阻容复位电路,加二极管是为了确保短时间复位的有效性。

我们不考虑上电的时候,单从断电后来考虑二极管的方向。电容下极板集聚负电荷,放电回路如何形成?如果我们假设下极板集聚的是正电荷,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要反向呢?
电路分析学得不好,很困惑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容通过Vcc的并联电阻或负载,通过D放电,这样就节省了10k电阻的放电时间。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这个元件是多余的。
MCU里面有同样的元件。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快速放电,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这样电容正极板的正电荷就通过二极管快速的流向了负极板,实现快速放电。当然也可以电阻R2进行放电,但是通过二极管更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快速放电,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这样电容正极板的正电荷就通过二极 ...

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

就这水平,真不知道你是哪所垃圾的拜金主义大学教出来的!

你也说说吧!

网友C:
别骂人,有点素质,行不?我是垃圾大学,不知道阁下又是哪所高级大学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不分析问题,出口就问别人是哪所垃圾大学毕业的。到底谁是垃圾,大家有目共睹。

网友C: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我当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困惑,后来得到 maychang 、 NE5532等老师的解释才理解通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80680-1-1.html

那几个臭棋篓子,本大师连看都不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

很想听听阁下的高见?别老在那儿骂人,骂人谁都会。

网友D:
楼上淡定,eydz还是有些水平的,就是嘴臭了点,不过一直以来他都是这种风格,习惯就好了。

回楼主:放电回路是电源与地之间的负载,,,,,。

网友E:
看附件,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才给1分,楼主太小气了,多给点也对你帮你的人有点奖励是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淡定,eydz还是有些水平的,就是嘴臭了点,不过一直以来他都是这种风格,习惯就好了。

这种人你都能习惯,佩服。

同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就是为了快速放电,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这样电容正极板的正电荷就通过二极 ...

支持,正确,可以实验验证的。

网友H:
“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这句应有问题,因“断电的一瞬间”电源的电容还有电,不能认为短路,应改为“断电后,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电的一瞬间,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这句应有问题,因“断电的一瞬间”电源的电容还有电,不能认为 ...

为什么断电后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楼主:
电源和地可以认为短路。。这打死我也想不到啊!模电真是奇妙的说,哈哈!感谢各位前辈的解答!
ps:在真理面前,我只看你讲得对不对。。至于人品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哈,仅是个人观点。
另外,我分给的少,一方面是我的积分确实不多;另一方面,我是想省去评分时分配积分的麻烦。我只把分评给对我帮助最大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断电后电源和地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一般电源的电容较大,且负载电阻远小于10K,当断电后,电源消失时,E1也就通过它们快速放电了;注意:“一般”,“认为”与“都是”,“实际”的差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断电后,Vcc电压不断降低,最后为0,所以此时,就认为短路了。

但电容依然要通过10k电阻放电,如果有二 ...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J:
断电后,Vcc电压不断降低,最后为0,所以此时,就认为短路了。

这个概念多有欠缺之处
稳压电源的电压变为0之后,就是断路了。
只有那2个分压电阻导通令电容放电。

在这个地方讲“通过电源和地”放电的“电源”应该是指“除本电路之外的,从+5V看出去的,包括其它与电源并联的所有电路”

网友J:
大shi冤情未结阴魂不散道行果然了得

这两个电阻泄流仅占总量1/10,1/100,竟被大shi视为主流,无知之徒

网友J:
大shi, 9楼说你是个臭嘴,早就教导你
放电回路是电源与地之间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