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启动时引起的单片机异常复位

楼主(2013-12-17):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电源为0.9A 9V变压器,7806稳压6V,6V通过LM2931稳压5V作为5530单独的基准电压,60S2及其他电源是6V接二极管压降来的5V。CS5530作为A/D,交流电机带动压力传感器移动(两个5V继电器互锁,控制电机换向)。同时电路中还有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及其他两种交流电机。当启动电机时,单片机就会复位(异常现象出现频率在40%)。其他工作全部停止,如同单片机初始化了一般。

网友A:
功率电路需要做特定的处理,第一让单片机的电源尽量保持稳定,第二单片机的io接口和功率部分用光隔离器隔离,第三电磁干扰还很大的话,那就用屏蔽罩盖着。

网友B:
40%的重启概率,明显是PCB设计问题,检查一下LAYOUT。

网友C:
早有人发帖讨论过,STC的MCU也就是做做一般玩具类的控制,抗干扰能力不佳应该也是一大原因。
在最靠近MCU的VCC脚,接一个对地104电容,同时在VCC上串接一个1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试试看

网友B:
不见得是MCU的问题,一般是设计的问题,这个MCU用过,工业场合没有重启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