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两个图的区别

楼主(2013-12-17):
阻容复位电路,是不是可以把一个称为上电复位,一个称为按键复位

这两种方式有区别吗?都能用吧?上电复位能用,那按键复位是不是有点多余呢(增加了一个复位键)?

网友A:
你想要复位的时候,总不至于每次都断电上电 不嫌烦啊
按下按键 省事多了

网友B:
一个是只能上电复位,一个是你想复位就能复位。
你说呢。

网友B:
还有,你下次再问问题,分能多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下次再问问题,分能多点不?

哈哈,给你一个yes!

楼主:
懂了各位。下次提问给3分,但是只给回答得最好的一个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懂了各位。下次提问给3分,但是只给回答得最好的一个人

给个十几二十分的,然后你会发现N多人冒泡回答 ;P

网友E:
1:上电自动复位
2:上电自动复位+外触发手动复位

网友F:
复位端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