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xx使用官网触摸库,MCU主频以2MHz运行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用stm8l101做低功耗触摸按键设计,使用的是ST官网下载的触摸库,在“tsl_time_stm8l.c”这一个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
if (CLK->CKDIVR != 0x00) // Warning: The CPU frequency must be equal to 16 MHz
  {
    return TSL_STATUS_ERROR;
  }”,但是我把这句话屏蔽掉,将CLK->CKDIVR设置为0x03(16MHz8分频后得到2MHz),MCU的触摸按键依然好使,就是没有在16MHz下那么灵敏,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做MCU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因为库函数中提到CPU时钟必须是16MHz。

网友A:
有很多定时方面的功能都是按照 16Mhz 频率设计的.
除了反映慢, 一定还有别的影响, 比如串口波特率, PWM 周期等等. 得从各个硬件具体分析了.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B:
这个   一般   只能根据   具体的电路来分析了    一般   很多的参数都是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