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12怎么设置显示字体和行号

楼主(2013-12-17):
ccs4.12环境里在哪里设置字体,开关行号?

网友A:
卡卡卡阿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这里关于CCS的使用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看来这个太新了,还是用3.3版本的吧。

网友C:
CCS4的版本功能加了不少但界面用起来不习惯,得学段时间才能上手.

楼主:
真没有这功能。没办法只能把显示器分辨率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没有这功能。没办法只能把显示器分辨率调低。

肯定是有的   下来帮你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待中

今天打开软件  发下过期了   3.3的很简单
在文件中右击-》Editor  然后就有了

网友B:
windows->preferrence  下面就可以设置的
如下图

楼主:
这个是CCS3.3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