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赋值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12-17):
程序只运行到j,怎么b就有值了??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yType.h"

                                   void main(void)
                                   {
                                   uchar8 i=0xf0,a=0x0f;

                                   uint16 j,b,c;
                                   P1=0xf0;
                                   P2=0x0f;
                                   c=P1;

                                           j=(~i<<8)+a;
                                        b=(~P2<<8);
                                        b|=~P1;

                                           while(1);
  }

楼主:
程序只运行到j,怎么b就有值了???

楼主:
编译器的优化?

楼主: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在b前面加个volatile,不过还有个问题,如何把P1和P2口的数据取反然后合成一个16位数据??
b=(~P2<<8)+(~P1)这样问什么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在b前面加个volatile,不过还有个问题,如何把P1和P2口的数据取反然后合成一个16位数据 ...

注意数据类型,方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数据类型,方法是对的

知道了,强制转换的优先级51和c不一样,c在取反后面51在最前面

网友B:
看不懂楼主什么意思?“b就有值了”是什么意思?一个变量不管操作不操作,永远都有一个值啊,如果楼主的意思是还没操作,就有想要的值了,就得看一下是不是特殊值,比如00或者FF,或者是“上一次”程序执行时候留在内存里的值。

网友C:
好多细节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