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板高温重启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的是9260的核心板,在高温下系统会重启,内核跑到一半然后就会重启,电源部分是12v转5v,5v转3.3v,3.3v转1.8v给系统供电,用的芯片业都是工业级的,为什么高温的时候ARM板重启?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高温是多少摄氏度?

网友B:
就是啊,高温多少啊,太高了不重启也会把板子烧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高温是多少摄氏度?

哦,忘记说了,环境温度55°,盖上盖子芯片应该有65度吧,没有超过芯片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高温多少啊,太高了不重启也会把板子烧坏的啊

哦,忘记说了,环境温度55°,盖上盖子芯片应该有65度吧,没有超过芯片的温度

网友A:
这个温度对ARM芯片应该没问题。你看看周围芯片的工作温度怎么样?还有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C:
才55度 你的设计或者测试方式有问题, 我们平时做到100多度短时间都没问题的 虽然芯片标称才85

网友D:
这个估计是电源设计的问题。

1,功率不够造成的,请重新计算电源功率,考虑高温和低温对电源的影响/
2,晶体也需要宽温的。
3,电源电感也需要宽温的。一般电感达不到要求。

网友D:
其实50度的温度,不算高,不过这个50-60度的确是一个砍。过了就是高过去了,过不去,就需要优化,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对ARM芯片应该没问题。你看看周围芯片的工作温度怎么样?还有就是干扰问题 ...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拿到室温几分钟后温度降下来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55度 你的设计或者测试方式有问题, 我们平时做到100多度短时间都没问题的 虽然芯片标称才85 ...

今天做测试把盖子开着测试70度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昨天盖上盖子55°就会出现不断复位重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电源设计的问题。

1,功率不够造成的,请重新计算电源功率,考虑高温和低温对电源的影响/

谢谢,开始我也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把电压拉低了造成cpu重启,我的5v是用的DCDC-1A输出的,系统开机的时候最大也就400多毫安。DCDC输出端的电感和电解电容在高温的时候会引起cpu重启吗?

网友E:
有些电源会在高温时会有自我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电源会在高温时会有自我保护的。

恩,发现有电压跌落现象

电压跌落一般都是电源造成的,ARM再强大也不可能把你的电源拉低,从电源上找原因吧

网友B:
是不是,硬件不太好,导致的不稳定啊。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D:
”今天做测试把盖子开着测试70度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昨天盖上盖子55°就会出现不断复位重启的现象“

呵呵,盖子打开,空气流动,热就不能积聚了,盖子盖上,空气不流动,热才能积聚。
热积聚温度才升高了,才会对板有影响。

网友F:
55度不算高温,我们用三星4412从零下30度到70度整版测试,24小时没问题。

估计是你电源供电不足,建议查一下

网友G:
估计是电源设计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H:
楼主,你用得是atmel的9260把。AT91SAM9260。 最好把名字写清楚,楼上的朋友们才能帮忙。
建议找芯片原厂和代理商。不能卖个芯片就不管了。

网友I:
12V转5V,DC-DC的肖特基二极管正向电流多大的,别告诉我是1A的,然后认为5V就能输出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件不太好,导致的不稳定啊。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找到问题了,是一个LDO有问题,当高温的时候电压漂的很厉害,导致系统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度不算高温,我们用三星4412从零下30度到70度整版测试,24小时没问题。

估计是你电源供电不足,建议查一 ...

确实如你所说,我重新换了款TI的ldo,70度24小时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电源设计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找到问题了,LDO高温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V转5V,DC-DC的肖特基二极管正向电流多大的,别告诉我是1A的,然后认为5V就能输出1A ...

dcdc用的是L5970D,输出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得是atmel的9260把。AT91SAM9260。 最好把名字写清楚,楼上的朋友们才能帮忙。
建议找芯片原厂和 ...

对,用的是atmel的92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件不太好,导致的不稳定啊。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找到问题了,高温的时候LDO带负载能卡里下降电压太低造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