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36V转15V和5V的稳压块

楼主(2013-12-17):
本人菜鸟,求高手推荐36V转15V的稳压块或者芯片,是36V的锂电池要给电机驱动芯片IR2136供电,板子比较小,要求不使用大电容(1000UF)。已经了解了LM2576,但是需要大电容。还需要15V转5V的,给陀螺仪供电,精度要求不高。谢谢O(∩_∩)O

网友A:
34063呀然后在ASM1117-5V就可以了。其实你的航模供电12V就可以了,不过IR2136会跳欠压保护。

楼主:
感谢回答!我做的是独轮车,锂电池是12节 3.6V,最高有43.2V,34063最高是40V,会烧掉吗?

网友B:
15V,5V电源需要的工作多大啊

楼主:
2,3个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5V电源需要的工作多大啊

2.3个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呀然后在ASM1117-5V就可以了。其实你的航模供电12V就可以了,不过IR2136会跳欠压保护。 ...

感谢回答!我做的是独轮车,锂电池是12节 3.6V,最高有43.2V,34063最高是40V,会烧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个毫安

这么小的工作电流,直接用线性降压限流稳压就可以,反正也浪费不了多少功率。如果是需要获得大电流,就用开关电源芯片进行电压转换,效率高,少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做的是独轮车,锂电池是12节 3.6V,最高有43.2V,34063最高是40V,会烧掉吗? ...

噢,最近很火的独轮车啊~~~你找XL7005吧,论坛里有发过这个信息的。75V进,15V出,0.5A的。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流直接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稳压管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流直接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稳压管就可以的

本人菜鸟,硬件接触不多,能不能说具体点,或者贴个图上来就更好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最近很火的独轮车啊~~~你找XL7005吧,论坛里有发过这个信息的。75V进,15V出,0.5A的。 ...

谢谢,找到了,我先研究下;刚刚你说15转5用AMS1117-5,好像最高只能12V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硬件接触不多,能不能说具体点,或者贴个图上来就更好了

三极管串联稳压
功率大点的稳压管估计也成吧,不知道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是不是就3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串联稳压
功率大点的稳压管估计也成吧,不知道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是不是就3ma ...

36-15,36-5都用LM317可以么?功率应该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36-15,36-5都用LM317可以么?功率应该够的

耐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我先研究下;刚刚你说15转5用AMS1117-5,好像最高只能12V啊 ...

从15-5就有LM78M05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串联稳压
功率大点的稳压管估计也成吧,不知道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是不是就3ma ...

我的大神,我还欠你顿饭呢。最近一直没有空闲到花侨。这个一定要记帐记下啊!到时候提前联系你。膜拜你啊。: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噢,最近很火的独轮车啊~~~你找XL7005吧,论坛里有发过这个信息的。75V进,15V出,0.5A的。 ...

还有没有类似的芯片啊

网友F:
IFX21003
最大輸入60V
兩組輸出 1. 15V 30mA
               2. 5V 10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FX21003
最大輸入60V
兩組輸出 1. 15V 30mA

15V30mA在楼主的独轮车上是不够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

手册上是最大压差40V,应该也够的,实际用起来会烧掉么,到底应该用什么,求大神赐教: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5-5就有LM78M05好了。

嗯,15-5V用LM317应该也可以,就是36-15有点麻烦: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神,我还欠你顿饭呢。最近一直没有空闲到花侨。这个一定要记帐记下啊!到时候提前联系你。膜拜你啊 ...

:L
你记错了,你是欠我一个电源:lol哈哈
以后有的是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2575

实际工作电压有45伏左右,高了5V会烧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记错了,你是欠我一个电源哈哈
以后有的是机会。。。

哈哈,是的,电源的事情还真给忘记了。;P
实在是事情太多太杂。哎。苦逼的日子啊。